华硕A41I

楼主(2013-05-09):
华硕A41I 版号是K40ID 显卡温度过高,加焊显卡后不显示了故障是一长8短报警!兄弟姐妹帮帮忙不

网友:
刷GE BIOS 应该可以好

网友:
如果没掉原件,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

网友:
重做一下显卡

网友:
重置显卡 不行换显卡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不行可能显卡没有搞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