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 t68

楼主(2013-05-09):
遇到一海尔 T68 小电流 0.09 这是一个很长见到的 出了3v 没有5v 一般是直接找IO 就行 换了就好

网友:
擦 这也叫经验啊 明显电路了啊

网友(2013-06-26):
来自: 贵州贵阳
我遇到一台T68最开始是显卡问题,换了显卡用了一会就不通电了,会是什么问题?

网友(2013-09-05):
应该找控制3 5 v的供电管理芯片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