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戴尔Alienware M17X R3 BIOS 报警黑屏

楼主(2013-05-09):
想刷个A08的破解BIOS,结果刷成黑屏,开机就报警,有背光无显示,求BIOS,可用编程器刷的,多谢了,板号是:LA-6601P ,显卡是GeForce GTX 580M,我试着用U盘盲刷官方的BIOS也不行,急,

网友:
是不是响8声报警?

网友:
是8声报警上,怎么回事呢,高手指点一下,

网友:
接屏试试..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8 声报警,请教是怎么处理的

8声报警是没有检测到屏、要么显卡问题、要屏线和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声报警是没有检测到屏、要么显卡问题、要屏线和屏

我不接屏线,接外显,有个光标闪一下就黑屏了不能进BIOS,键盘正常,可以用键盘重启,是BIOS的版本有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