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修复磐英945天尊版(时钟芯片坏引起不复位一列)

楼主(2013-05-09):
最近也有很修多板,只是觉得这块是典型的时钟芯片坏引起不复位,献给新手,老鸟就算了。呵呵呵!!!
磐英945天尊版
故障:能触发,全板没复位

接上电源,能触发复位灯不亮,

CPU电压1.37V正常

北桥电压1.2V正常

内存电压2.0V貌似有点高,应该正常

在检测实时晶振14.318两脚电压一脚为0.57V另一脚为3.23V明显不正常看来问题就出在这。看了时钟芯片型号是W83195BG-101用手摸不烫,于是更换晶振14.318和两个调谐电容,电压还是一样,看来只有更换时钟芯片了。从费板在给一样的换上去

接上电源,触发跑EO 插上内存显卡一路跑到7F

呵呵,修复成功。
另给大家看看俺的土炮,帮俺解决了不少问题。

网友:
时钟芯片坏的几率好低的哟

网友:
时钟芯片坏的 很少呢.?我只遇到梅捷 A780的坏过。 也好似发烫,.

网友:
这么小的地方 楼主都能弄出来 不简单 顶一个

网友A:
请教楼主、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有  不跑码   思路该如何

网友B:
我也有一块,晶振两角电压一样,晶振换了。电容坏了,可以肯定时钟芯片坏了吗

网友(点评):
晶振两脚电压0.5左右的压差一般都正常,我修的这块板子电压差的太大,一个0.52V 一个是3.2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遇到一块华擎主板,PE能进 BIOS能进   就是不能进桌面  卡在欢迎使用的画面就停止了
换硬盘 还是卡在欢迎 ...

我以前也遇到相同的情况,维博特主板。当时是把主板上470u以上的电容都换掉后,正常了

网友:
请教楼主,电压正常,时钟正常,pg也正常。就是无复位如何修?

网友:
时钟2端压差这么大 肯定坏了!

网友:
思路 没复位 查供电 时钟  CPU是最后一个供电,正常后CPU IC 发出VRMPWRGD  开启时钟和去到南桥,如果时钟正常(14.328 VCC3V EN(VRMPWRGD)),就要CPU 供电IC 这块有没有发了 电源好信号了。

网友:
就碰到过一回时钟芯片坏的

网友:
N那个土炮不错哒

网友:
不论什么方法,能修好都是高手。

网友:
楼主有思路,修好板是在预料之中了。

网友(2015-05-29)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一块,晶振两角电压一样,晶振换了。电容坏了,可以肯定时钟芯片坏了吗

可以查下时钟芯片工作条件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楼主、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有  不跑码   思路该如何

碰到过一个,什么板子忘记了。换衣南桥虚焊,加焊好了,
另外有位大神曾用这种方法修好过:测量北桥到cpu之间的电容电阻值,发现有断路的,换下来。 原理是北桥没有把复位信号传给cpu,cpu没工作。 当然了,如果你确定cpu有复位,就另说了。

网友:
遇到这种就换晶振,电容及时钟芯片了

网友:
好少见到时钟芯片不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