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在保修期的索尼本本 BIOS供电问题

楼主(2013-05-09):
版号:MBX 270 1.2 SVE
本本是I5 CPU,繁体的,这边说不给保修,待机0.01.开机0.1几秒掉电,看上去好像CPU都没有过
拆机,主板很新,没动过,待机有3v,5v,开机键3.3v,开机瞬间有1.5v,1.03v,CPU电感没电压,检测BIOS没有波,BIOS供电只有0.6.问题在这,正常的应该是3.3v,BIOS电池3v电压正常,去下电池开机发现电池正极只有0.11,网上找不到资料,基地也只找到一个ecbios,刷刷看的心理刷了ecbios,没有用,没有修过这方面的电路,求大神支招
自己备份的ec mbx 270 ec

网友:
图片死活上传不了,坑爹了

网友:
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编程器啊

网友A:
CPU电压没出来  是BIOS影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电压没出来  是BIOS影响吗?

这个板子是南北桥集合的,BIOS正常了给信号,然后才有cpu电压,个人是这样理解的

网友B:
你所说的BIOS电压是0.6,这个0.6是你量电池的电压还是BIOS芯片的供电脚电压呢?如果是BIOS芯片的供电脚电压是0.6,那么说明这机子的供电部分出了问题?如果不是那你查完说明清楚一点,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判断思路给你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所说的BIOS电压是0.6,这个0.6是你量电池的电压还是BIOS芯片的供电脚电压呢?如果是BIOS芯片的供电脚电压 ...

0.6是BIOS的1脚电压,其他脚位都差不多,纽扣电池卸掉之后量主板正极0.13.换了全新的纽扣电池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所说的BIOS电压是0.6,这个0.6是你量电池的电压还是BIOS芯片的供电脚电压呢?如果是BIOS芯片的供电脚电压 ...

你说的供电是ec供电吗?这个ec芯片很特殊,是一颗NUVOTON的无脚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0.6是BIOS的1脚电压,其他脚位都差不多,纽扣电池卸掉之后量主板正极0.13.换了全新的纽扣电池一样

只能告诉你这个BIOS的供电脚是第8脚,照你这么说,BIOS的供没有了,查一下供电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能告诉你这个BIOS的供电脚是第8脚,照你这么说,BIOS的供没有了,查一下供电吧

八脚供电也是0.6,应该是什么东西把它拉低了,BIOS供电是直接ec控制的吗?

网友D:
8脚应该是3.3.楼主这个机器应该是供电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8脚应该是3.3.楼主这个机器应该是供电有问题。

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他的供电怎么来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好了,飞了个3.3v过去,主板断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了,飞了个3.3v过去,主板断线了

终于搞定了哦

网友E:
本子还在保修为什么不去保修呢 ,主板断线了是不是机器浸液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本子还在保修为什么不去保修呢 ,主板断线了是不是机器浸液了

他的是港版,大陆不保修,没有进液的,就是突然间坏的

网友:
是啊,不过可惜是师傅修的。。。。

网友F:
我都没有看明白     bios的供电你飞了3.3  就这样时钟 和复位都正常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都没有看明白     bios的供电你飞了3.3  就这样时钟 和复位都正常了吗?

R636电阻本身就是给BIOS第八脚供电的,只是不知道哪里断线了,师傅说懒得查就直接飞线了,时钟和复位都正常了,能开机一路进系统

网友:
哦  只是供电问题啊  了解咯 谢了哥们

网友:
原来是BIOS没有供电!

网友:
ec的供电不需要时序的  直接啦个3.3就ok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