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X3不触发

楼主(2013-05-09):
AX3不触发,有待机3V5V,EC工作条件都具备,高低高跳变也有,就是不触发,不知道如何下手了,板号是DAAX3MB16A1,小弟正在学习中,还不是很懂,想请教下各位大侠

网友:
这种不触发干南桥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   再不行就换桥了

网友:
我认真听讲,楼主说的很直接

网友:
看清是什么原因引起不触发,然后再下手。主要看是否后级保护引起。

网友:
这个是BOOT的问题,我就遇到过。

网友:
刷BOOT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OOT?弄错了吧!应该BIOS吧!

呵呵。失误失误。

网友B(2016-12-20):
时开时不开是不是BIOS问题啊 能开的时候能正常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时开时不开是不是BIOS问题啊 能开的时候能正常使用

这个问题如果怀疑bios问题的话,可以先刷一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