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35DMOS管和4835B通用吗?

楼主(2013-05-09):
请问4835D和4835B  MOS管通用吗?知道的请回答》》》》

网友:
可以代换,都是P沟道的,电流也差不多,开启电压也是一样的。管脚也一样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代换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可以代换的。

恩,我试试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下不就知道通不通用了?

网友(2016-06-20):
完全可以代用

网友:
可以代用

网友:
这种管子一般只看数字部分就可以,如果没有通数字的,就看最后一位是奇数还是双数,大部分厂家的命名规则就是p道沟奇数结尾,n道沟双数结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