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怎样才能查到主板内线有断点

楼主(2013-05-09):
戴尔1420的板子 加热南桥 电感 开机IO  可以点亮 等到主板一凉 电流走到0.35就掉电了 我怀疑是主板内线有断点 求解啊 !!!

网友:
应该BGA试一下啊

网友:
振荡器及附件也该看看啊

网友:
可能是桥虚焊

网友:
断线的可能性小 加焊南桥试一下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注意一下周边的大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漏电或者性能不良。

网友:
强烈要求上BGA

网友(2013-10-06):
是南桥虚焊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