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120G串口盘,正常关机后开不了

楼主(2013-05-09):
用MHDD检测全部感叹号,不知从何着手,求高手

网友:
固件坏或被加密了,先解密试试

网友:
硬盘出错了,我也搞不清

网友:
加密后 好像是满屏粉红色 感叹号。

网友:
坏道了,重新分区不成,那就无用了.

网友:
直接换PCB吧

网友:
用mhdd修复  再拿别的硬盘修复软件修复 然后分区做系统 做系统不只是为了覆盖  等修多了你就会明白了   然后再次mhdd修复 一般坏道比较多的可用此法 就像我们装驱动 驱动精灵没有的 我们可以用驱动人生嘛 修复硬盘同理 两个以上修复软件交替修复 这样mhdd修不了的可以用hdd...修 hdd....修不了的可以用mhdd修 各取所长为我所用才是维修之道  此法仅限于逻辑坏道  亦可减少慢道  并且要是你的硬盘从零道开始就叹号  基本上不用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