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c-mx/gbl 档c0

楼主(2013-05-09):
今天修到一块主板
华硕的  型号上面已经说过了 这里就不在说了
故障; 档c0
接到手,上电测试 跑马,跑过2a  本来想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了 ,还没等高兴,悲剧就来了。
代码走到c0 就不动了,
像这种问题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做呢 ?我首先是目测 ,看看有没有掉件的地方。然后测电压,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,一番检测,如自己所料,都是想我一样的正常,哈哈
接下来呢?我会先刷bios 不知道大家怎么做  反正我是这样来了,档代码----不管行不行 先把bios刷了再说。不过这次还是一样,c0 还是不鸟你啊!
接下来,上cpu假负载,打值,发现其中一个地址线是 空点,很明显不正常,既然发现问题就好办了,两种情况,一 是cpu这边出问题,一个就是北桥了,先拿风枪对北桥一阵狂吹,在压cpu,不过还是没有效果,仔细目测,背面和正面都没有断线啊 那就上bga了,加焊北桥,无果,加焊座子,还是一样,都不行?怎么回事,难道这中邪了?
这次用放大镜再次看一遍,在放大镜的作用下,还是有效果的,在靠近北桥的一边又一点,很不明显的刀割的痕迹,因为靠近北桥,所以比较难补线,但是在努力半个钟头的情况下,还是搞定了,

本人文笔不好,只能写成这样,大家谅解!希望新手可以从里面学到点什么!

到此这个主板修复,呵呵!只是经验。

附上,主板点位

P5GC-MX GBL R3.06G.rar

网友:
此帖仅作者可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