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R 不开机

楼主(2013-05-09):
手上这台ASUS K42JR I3独显机子,插上电源瞬时有3. 5V,马上掉了,不过公共点正常,就是ENBL为0V。断开3.5V电感任意一个结点。3.5V就有了,待机电流为0.19,显卡供电已经出来,其它供电还没有产生,按开关没反应,IO也更换了,还是一样的故障。在网上查一下都说是电压保护了,可是没有详细的讲解,希望各位能够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不会吧 待机那么高  3v.5v有短路吧,重点查3v.5v吧 个人意见

网友(2014-09-08):
今天我也是这个问题那位高手修好了,上传一下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