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35b

楼主(2013-05-09):
客户用到2小时 就死机 过一会 再开机用正常啦 但是再用2小时左右就又死机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散热不好???
死机

网友:
6535B,北桥易坏,通病不多说

网友:
排除散热问题,就是北桥。

网友:
先把散热做好再说吧 一般显卡有问题 也会导致这种问题

网友:
已经修复啦 原来是散热片接触不好 加啦个 橡 胶 片好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