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供电芯片换了,还是没有3v.5v出来,新手求解

楼主(2013-05-09):
系统供电芯片换了,还是没有3v.5v出来
芯片
供电芯片

网友:
*脏话*哦 你好歹看下工作条件怎么样啊

网友:
查工作条件,外围的元器件等等

网友:
先要知道为什么会没有3v.5v 然后不急于换芯片,要看芯片的待机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看芯片外围电路是否正常,开启3v.5v的条件有没有,还要看3v.5v那边的电路是不把他拉低了。不要急于换芯片 要把那些都排除了再换也不迟啊

网友:
拿了板子没有3V5V 要先判断是芯片坏还是外围器件损坏 工作条件具备不。。

网友:
楼主可否说的详细些。。

网友:
查这些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