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公共点是什么 还有烧鸡法怎么烧??

楼主(2013-05-09):
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不正常.正应该为400-600欧左右????   请问这个公共点是在哪里?   还有主板烧鸡法 怎么烧   用几V  怎么烧?

网友:
3V烧起最高10V

网友:
我不是高手,我来回答:
公共点一般是主要供电,例如在LA-4107中,B++就是
烧鸡法是指短路的地方电流大,从而引起发烫找出问题故障点的一种方法。正负不要接反了,从0V
开始,一般不超过10.具体情况具体对待。

网友:
基础问题,但要说清楚还真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,多在论坛里泡泡吧

网友:
首先公共点永远有电,它是属于保护隔离电路,是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的交点出,插上适配器公共点电压为适配器电压,此时电池电压被隔离,拔掉适配器的话电池电压又会跑到公共点去,此时适配器被隔离防止电池电压冲过去

网友:
这种问题,应该先有图纸,根据图纸查电路,一般有B+标示,先找电源口,VIN 一般经过两个P沟道的MOS管就到公共点了,你可以改装一个电源头正极接公共点,负极接地,就可以烧鸡了,呵呵呵

网友:
公共点就是主供电    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

网友:
很基础的知识,还是要多多学习啊。论坛不是万金油,抹一下就好的,还得提升自己

网友A:
公共点的问题没必要在这里问 ,能看的懂电路图的都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公共点的问题没必要在这里问 ,能看的懂电路图的都知道。

没图了  这咋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