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谈联想天逸F41A维修

楼主(2013-05-09):
今天同行送来一台天逸F41A的机子,开机花屏,大家都知道,这机子也是显卡门系列的机子,主板上单插了一块独立显卡板630,当时手上活比较多,所以叫同事帮忙做了。做完之后,同事开始试机,电流跑到0.9掉电,掉到0.42左右,一开始以为显卡版有问题,显卡没做好,拔了显卡板,上电也是跑到0.9掉到0.4左右。当拔了内存后,电流跑多少记不清了,但是不掉电了。内存有问题?于是开始换内存,换了N根,TM的就是掉,同事搞不定了,于是我就接过手来,当接到板子的第一时间就是发现开关没装。装的是另外一块小板(前盖上有两块小板,一个是音乐暂停,播放,快进快退的快捷键小板,另外一个才是开关,此机我修了不下20台,所以很熟悉)本能的换回来后,装上内存按下开关,不掉电了,插上显卡,开机,电流跑1点多不亮机,测内存上已有波形,难道显卡没焊好?用风枪吹了下显卡,还是不行。。。拆下显卡板把底下槽子用洗板水刷了一下,,插上,正常亮机。拷了一下午,客户拿走了。

提醒大家:此机千万别装错开关,要装右边那个。左边的是影音快捷键(虽然按此小板的最左边那个建也可以开机,但是就会出现以上现象,装内存跑0.9掉电,掉到0.4多,至于原因在哪来,我也不太清楚,活太多,没时间研究,以后大家有碰到此机的可以关注下。

过了一天,机子又回来了,说是用了一天就不亮了,我接过机子,插上可调电源,发现待机 0.04,按开关没反映,拆机,测3v5V都是正常的,全版无短路。此机正常待机是0.02

当插入电源后,MAX8734将产生+3VALWP,+5VALWP,其中+3VALWP由ON3的2V控制,+5VALWP由ON5的5V控制,+5VALWP产生后+3VALWP才会产生,+5VALWP没产生+3VALWP也不会产生,+3VALWP产生后将会给KB925供电,KB925在有了时钟,复位后会开始工作,时钟的32.768K晶体的1,4脚电压为1.6V左右,(此时EC会和BIOS进行通讯)此时KB925等待开关的按下,当KB925的32脚检测到有从3.3V到0V的跳变后,18脚将会送出PBTN_OUT#去初始化南桥,该信号是从3V变成0V的,南桥收到PBTN_OUT#的低电平后,将会送出SLP_S3#, SLP_S5#给KB925,EC紧接着将从95脚发出SYSON,打开+1.8VP,KB925将会产生SUSP#打开+1.05VSP,+2.5VSP,+1.5VSP,+1.25VSP等等。

EC工作条件,供电 复位 都有,晶振已起振,有波形 ACIN也为高电平。按下开关,开关上有高低高跳变,于是测EC有没有发出PWRBTN给南桥,发现这脚始终为高电平,3.3V 。唉,粗心了,这时候想起来还没测BIOS片选脚有无波形,测试发现没有波形,先跑了下线,ecbios之间没有断线。于是果断刷bios,在迅维网上发现有两个,一个下载次数很高,一个才30多次,先下那个下载次数多的吧(那么多人下,应该是好的。),刷完之后老样子,坑啊。。。BIOS还是没波形,拆下BIOS的时候顺便上了下电,待机也是0.04,果断把那个下载次数少的给下下来,刷上。。。结果就是待机恢复到0.02,按开关,正常跳变,亮机。到此修复此机 。好的BIOS网址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40485
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5.0
那个应该是不开机播放CD的
不知道你是新手的时候,你也说那用红色的字写的是多余的,想想新手 是怎么走过来的,难道你直接一开始就是高手??
时序理解的很好!
红色部分一大端废话。直接重点就行了。
时序部分有问题。EC是收到SLP_S4#后才发出SYSON,不能擅作主张发出SYSON哦

网友:
小谢的功底还是很硬朗的,秒杀技术很高啊

网友:
分析的很给力,路过学习中

网友:
电路很强悍啊,修机那么清晰思路。佩服

网友:
上次也是F41没修好,看来没有思路的话先刷一下BIOS了呀,深受启发,多谢楼主了

网友A:
我今天修的SONY的本本,花屏,涂点焊膏,用风枪吹了二分钟,好了。7400的显卡。

网友:
不错  上次也跟你差不多  没修好

网友B:
是什么原因 导致bios 坏的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什么原因 导致bios 坏的呢

用着用着断电了,或者强制关机都有可能

网友D:
哈哈。。我倒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过

网友:
我遇到U1比较器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修的SONY的本本,花屏,涂点焊膏,用风枪吹了二分钟,好了。7400的显卡。

显卡门,大家都懂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。。我倒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过

以后遇到了尝试下。哈哈

网友:
维修不仅要技术,也还是需要经验的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片选脚是不是 与南桥连接的 呢给南桥 提供复位工作信号的呢  正常电压跳变是不是3,3V-0-3.3V

那你得看是不是双bios了,一般如果只有一个BIOS的话,bios的片选脚都是和EC相连的。EC要读取到开机程序。BIOS的片选脚有波形才有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用着用着断电了,或者强制关机都有可能

呵呵 应该是开关板插错来回掉电导致的吧

网友:
不错啊  分析的很透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应该是开关板插错来回掉电导致的吧

兄弟你没仔细看帖吧。用了一天后才开不了的。当时就是把影音开关版当开关版插在主板上的,而不是把影音开关版插在开关版的位置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兄弟你没仔细看帖吧。用了一天后才开不了的。当时就是把影音开关版当开关版插在主板上的,而不是把影音开 ...

我说的意思你理解错了  我想说的是 开关线插错了  当时没这个问题 过一天才出的

网友F:
仁宝的所有机型的板子上都会有一个debug开关的,可以不用开关板开机,修机器很方便的

网友:
谢总给力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仁宝的所有机型的板子上都会有一个debug开关的,可以不用开关板开机,修机器很方便的

老鸟啊。。。这个学习了。下回遇到仁宝的机子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说的意思你理解错了  我想说的是 开关线插错了  当时没这个问题 过一天才出的

这样应该不会导致BIOS坏吧。。。这个问题就别纠结了。。

网友G:
小谢技术还是牛  跟着你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小谢技术还是牛  跟着你学习了

你是- -?哪位哥们

网友:
看你的贴学习了东西,还在回复里学到一个仁宝的Debug开关的知识!

网友:
我修机器没有楼主这么高深的技术,但是我一般都是先软后硬的,在修机之前,我先刷BIOS,刷BIOS成本很低的!不管是时间成本,还是配件成本你!

网友:
很好很透彻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片选脚是不是 与南桥连接的 呢给南桥 提供复位工作信号的呢  正常电压跳变是不是3,3V-0-3.3V

bios片选脚是连接ec,当ec和bios待机正常时,ec发出片选信号给bios,然后bios程序对ec进行配置。

网友:
上电时序很熟悉,

网友:
很好的帖子

网友:
SYSON状态电压应该是在待机就有的吧

网友:
SYSON状态电压应该是在待机有的吧

网友:
有条有理,不错,学习中

网友:
楼主的逻辑性好强啊,以前遇到个不开机的死活都没修出来。

网友:
多谢啊,能把维修思路都写下来,对我们新手真的很有用,还是红字那段真的帮助很大,虽然有些不是很懂

网友:
上次就有这么一个

网友:
神呐,,,这时序分析得太好了,,羡慕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,时序 条件都说得清楚

网友:
这样的技术是如何练就就出来的

网友:
是EC没有正常工作吗,PWRBTN无跳变,请问RSMRST是低电平吗?

网友:
联想也试过USB口坏的,不跑码的。

网友:
待机正常 EC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资料 按键触发 EC开机请求 SB开机允许 后续供电

网友:
这种思路修机就是好啊,

网友:
为什么用了一天后BIOS坏了呢。

网友:
嗯。又一款赚钱的机器。收藏下

网友:
时序有点问题 ,不过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网友:
我修到此板也是显卡问题多。

网友:
顶一个,理论很强大呀,修起板来少走不少弯路呀

网友:
分析到位。具体

网友:
现在 修I3 的机器要求更高了

网友:
有些机子bos是狠容易出错的 最好要刷bos试一下

网友:
现在 新款的机器BIOS最容易坏了

网友:
这种板子,喇叭接口上面的两个比较放大器的电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能看出来楼主功底很扎实,佩服啊。

网友:
开关板插错了,这么说,人为啊。

网友:
作维修的往往以大意就会造成好多的弯路去走最后才发现哈

网友:
谢谢啦,楼主。你讲解的时序真不错。

网友:
这机子待机0.04的时候  好像休眠开关上无电压!

网友:
我也碰到相同的故障,谢谢分享,按键没插队掉电晕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