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4400键盘问题

楼主(2013-05-09):
我接到一个机子,HP NC4400的,进系统后,不按B,N键时,别的键都可以用,一旦按了这两个键后,别的所有键都不能用,为什么,请大师兄们帮我解决一下,谢谢

网友:
原来是英文版的键盘,换个日文版新的整个键盘都不能用

网友:
你换个系统试试哦,系统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耶

网友:
在开机时,除了能按F9 F10外,别的键也不能用

网友:
进BIOS后,所有键都不能用

网友:
老大,重装系统后,故障依旧

网友:
没有型号一样的键盘吗? 外接键盘试了没? 可能是主板上的问题

网友:
先做系统试试,还不行。换个键盘试试  可能键盘的事 如果还不好  就是板子的事情啦  慢慢排除嘛

网友:
先确定键盘是不是好的,再考虑IO的问题

网友:
做系统,然后看看键盘接口和IO那边有没有进水的痕迹,如果没问题,那就定个键盘。英文的换成日文,一样可以用的。英文键盘贵而且少,所以老机器都是定日文或者欧文的键盘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换键盘  之前的键盘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换板,,一切搞定,是EC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