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,关于灯管的亮度

楼主(2013-05-09):
四灯的,去除保护后,有的显示器插两根就没有问题。有的插两根暗的不得了。不知道为啥,有啥的依据没有,有啥解决办法没有,随时想起来的,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。

网友:
你剩下的两根  也是老化的 当然不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对你的回复直接无视。那么简单的我肯定知道。

不对心了吧,无视还要动手回复

网友:
顶上去了,没有权威一点儿的回复吗?

网友B:
你这样吧  既然知道灯管老化有问题了 也去了保护,那么你就得挑2跟好的出来,上下各一根,然后就把这2跟灯管接到一个高压包上  而另外的那个就让他空出来不要接, 这样的话2等管比起原来的4灯管的亮度也差不多的,

网友:
不过有的时间我为了省事不是上下各一根,效果还行。

网友:
跟收起也有关系,换个人估计不会有那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样吧  既然知道灯管老化有问题了 也去了保护,那么你就得挑2跟好的出来,上下各一根,然后就把这2跟灯管 ...

这个有可行性,下回再遇到了我试试。

网友:
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换灯管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