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,A8E利用电阻电容延时特性,秒杀之

楼主(2013-05-09):
演员 :ASUS   A8E

导演:风枪vs烙铁

故障现像 :插入适配器  自动开机电流0.218. 过 2秒掉电  再按开关无反映.

根据故障现在 ,和 再根据我对此板的经验 ,既然电流0.218  过2秒掉 电 应该  是  FORCE_OFF#  拉底了 ENBL  导致+5vsus  +3vsus

根据理论  ,实测主板  +5vsus  +3vsus 为  0  ... 上图  :

既然无  +5vsus  +3vsus   就 直接找它的ENBL 控制信号   看 图 :

ENBL 受控于   FORCE_OFF# 和 VSUS_on

VSUS_on 再通过 R8106 和C8102 延时  控制 ENBL

既然通电2秒电那么就利用电阻电容延时特性在 C8102上 并联一个  台机1000UF电容 .
看图 :

此时主板 不掉电了...接下来  你懂的,

各大电感 测电压  我还是上图吧,都已经拍了...

当测到内存供电时,故障点  浮出水面.......根据多年的  维修经验 电感 电压输出  0.49  百分之  80以上是芯片坏 ,,

为减少时间 直接跟换  MAX8632.    故障修复.....

网友(点评):
S3,S0的开启信号跑哪里去了

网友(点评):
请个解释。FORCE_OFF# 被拉低,可能某个PG没出来。 尽管你加了电容,但EC缺PG也会拉低susb,,这样一来你怎么可能测到供电芯片的输出呢

网友:
有波波的话,这个故障也是应该很快就秒杀的。

网友:
好啊, 小弟经验缺很多啊,又学了一手电感 电压输出  0.49  百分之  80以上是芯片坏,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挺管用的

网友:
所以最终就是更换芯片OK了,
并没有加那颗大电容?

网友A:
还是反应过来了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反应过来了 学习了

呵呵...说白了..很简单。

网友B:
峰哥 你的意思是加个电容延时。不让它掉电。在找出缺少的电压??等芯片换了。在把电容拆掉是不是?

网友C:
这理论真扎实啦,可我看见是220UF的电容啊,并不是1000UF的啊

网友D:
VSUS_on 再通过 R8106 和C8102 延时  控制 ENBL  c810是本来就没装的是吧?那那个信号还要过两个管子是咋工作的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峰哥 你的意思是加个电容延时。不让它掉电。在找出缺少的电压??等芯片换了。在把电容拆掉是不是?

是的......就这样把它给秒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VSUS_on 再通过 R8106 和C8102 延时  控制 ENBL  c810是本来就没装的是吧?那那个信号还要过两个管子是咋工 ...

图纸上没装..但是电路上是有的....有的时候 不要相信图纸。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理论真扎实啦,可我看见是220UF的电容啊,并不是1000UF的啊

那可能是我看错了......呵呵...反正都是一个目的...让它延时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......就这样把它给秒了

你是越来越精湛了啊。

网友:
厉害。很好的思路啊。利用延时

网友:
是不是给ENBL直接强加上3.3V来的更好呢?

网友:
延迟电路。。很高明。应该可以直接测试吧,就是要多按几次开关。

网友:
S0,S3的开启信号都干嘛用了
EC缺PG仅仅关闭系统电压,而slp3,slp5什么情况

网友:
这个万用表的欧姆挡是怎么用的?

网友:
这类笔记本维修对于不懂图纸的直接就换了。

网友:
经验加技术没得说,秒杀,加分!方法简单方便!以后遇到也试试了!

网友:
思路相当不错,我是要收藏了。就是想问下楼主,和其它的网友说的,直接接个3.3V效果一样吧?

网友:
多按几次开关就差不多了,呵呵

网友:
只是取消保护的话,把Q9200或者R9201断开,效果一样吧

网友F:
这是去掉保护,让它一直在0.218不掉电,然后再根据电压只能到0.218找问题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这是去掉保护,让它一直在0.218不掉电,然后再根据电压只能到0.218找问题吗?

是的。。。。0.218 肯定是有个电压没起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。。。。0.218 肯定是有个电压没起来。

哦,好的,,谢谢楼主的回答

网友:
在测试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 我都是拆D8103

网友:
修好了电容应该去掉的

网友:
强制断开 force-off应该也可以  继续维修吧

网友:
那 电容 拆了 能点亮吗?

网友:
的却是维修这个PG信号的新思路,以前都是断开测试的

网友:
太厉害啦。。。我们上课就是用你这贴讲了一遍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抓紧时间测量是吧。

网友:
电容延时

网友:
明白了  其实本身就是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加电容延迟是为了方便判断问题所在 高

网友:
思路清晰,受用了!但是0.49就一定是芯片出问题了吗?这招可以有

网友:
保留意见,  如果有一pwrgood为低,force_off#将不能拉高,enbl就被拉低。c8102 和force_off#没关系。

网友:
我正好也有一片A8E 的板子。显卡上5V会拉低到4V左右。不显示。
再接着热一下SUSB电路上的原件、就又正常了。这个如何解决呢???难道要把整路的原件换掉吗。。虽然器件不多。

网友:
额  图  那个电容怎么  好像  大概  貌似是220UF-16v的

网友:
楼主这维修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嘛谢谢分享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加电容  只是为了延时不让他保护.....

为什么它会保护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为什么它会保护

主板欠压.....却内存供电

网友:
楼主 这样做的意思 是让 3V 5V 持续的工作、 满足后级的 辅助供电、 查找缺少的电压、解决故障的、  也可以给系统供电 的开启一个持续的电压  如何呀?

网友:
我觉得多此一举,掉电肯定是哪个电压没出来拉低了,如果开始测到内存供电电压不够,直接修复内存供电不就行了

网友:
让他延时就看可以不掉?  或者说能延长不掉的时间   本来2秒掉   加个1000就能10几秒后掉?

网友:
原理懂了 用在别的地方就不知道怎么用了

网友:
直接把保护去掉不是更简单。

网友:
其实这样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按住开关就可以量得出来的了,哪里用这么麻烦,还搞延时,,不过这也是LZ的创新之路,,这精神值得学习顶一下的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,讲的也很清楚,新手受益良多。

网友:
     学习了  你大万用表不错   在那买的?

网友(2013-08-22):
和大多数映泰台机主板一样的现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