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scom L9BG4

楼主(2013-05-09):
故障:开机后屏幕有图像,但是在屏中间出现一片黑块,很快的扩大,几秒钟时间,整个屏幕几乎都黑了,拆机之后,再点,变成白屏,然后从中间黑块开始扩散,直到绝大部分都变黑,请高手指导一下,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

网友:
晕啊   我看电源接口有点松  接触不良,我重新固定了一下  然后拔插过屏线 现在又能正常显示了,我再考机试试,有没有高手帮我分析分析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就是屏线氧化了,导致驱动板传输到逻辑板的信号变弱或缺少

网友:
晕  昨天烤机没问题   今天早上来又出现这个问题了,屏线处理过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就是屏线问题,屏线两头都要处理及用胶布固定!不行就换屏线

网友:
换过屏线还是不行  老故障  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每次刚开机都正常,都要烤机一段时间后才出现,时间不固定,还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现在确认故障在逻辑板上   用通用的一套板子点屏  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 没头绪了   请各位高手指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