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2262WA有横线跳动?

楼主(2013-05-09):
联想L2262WA液晶显示器,屏抖动,有横线跳动,屏的型号是;LG LM215WF4,请教这是什么问题?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电流不纯吧,仔细看看滤波问题 虚汗什么的

网友:
屏线氧化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有可能椒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LG 闪屏..屏挂了....

网友:
有几种可能:屏线,信号线,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