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 bios 不开机 无3.3V 5V 刷BIOS

楼主(2013-05-09):
这个BIOS 我都试过了  绝对好的  独立和集成的ECbios是通用的

G460独立I3 bios和ECbios.rar

网友:
这是通病吗?

网友:
独立的EC BIOS有问题,大小应该是256K,刷你这个都不能触发了,我这个键盘在BIOS能用,进系统和PE都不能用

网友:
独立的 的和集成的ECbios  是通用的   你看看

网友(2013-06-08):
你这两个BIOS 我都刷过 EC的刷完不上电 SB的刷完电流0.6掉电

网友(2017-08-14):
我这个有3v 5v 待机0.03按开机件0.09  3秒后回到0.03有人说是零件老化 还没找到故障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