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500G本盘,MK5065GSX 坏道问题

楼主(2013-05-09):
MHDD扫描  坏道不少~

但是到了windows系统里  用HDTunePro 坏块扫描,却是全绿
用widows自带的CHDISK扫描 也是没查出任何坏道。

但系统使用时候,偶尔出现死机,文件错误。

求助~  该怎么弄~

网友:
首先找一个权威点的文件扫下,
然后这种偶尔出现小问题的,个人觉得可以接受了...

网友:
硬盘能正常使用的话,就是没有坏道,不能正常使用的话,肯定就是有坏道,有坏道那就修坏道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