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DJ-BM是什么芯片啊?

楼主(2013-05-09):
RT的芯片标注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搞,你就把型号印在上面,又能费了什么呢?

找了个RT系列芯片的对照表,也没看明白。上面搜到好几个DJ,对应几个型号。

这是个华硕K40ID主板上面的,也没有图纸,哪位能共享一下呢 ?

网友:
是多少脚的  RT8202APQW     DJ-   WQFN  是不是这个

网友:
我前两天修到一个DJ-什么的,是RT8202  你最好找到图纸看下

网友:
刚刚帮你查了一下,DJ-的只有RT8202APQW和RT8202AGQW是16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