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可以换别的品牌吗?奇美换au

楼主(2013-05-09):
上网本,原来是奇美的,碎了,淘宝搜到的都是其他品牌。有的老板说只能用同型号替换否则电源不符,有说他的au的完全可以替代。
我不太明白了,更换液晶屏需要注意哪些问题,这样跨品牌更换可以吗?

网友:
这问题 ?我换的屏随便哪个品牌都可以啊,?  这问题我理解错了?

网友:
有些是能替代的,既然卖家都承诺能替换了,那你还担心什么,发过来点机,不行退给他。

网友:
老兄您换屏都考虑哪些参数呢?如不是一个型号,要不要刷一下?

网友A:
笔记本的液晶屏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的液晶屏?

上网本,acer aspire one d257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上网本,acer aspire one d257

上网本我也是直接换啊, 不考虑  但是不知道你所说的这款有啥子特别之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网本我也是直接换啊, 不考虑  但是不知道你所说的这款有啥子特别之处?

不考虑?就算接口外形一样,针脚定义也不一定相同啊?难道我想的太多了?

网友:
不可以随便换的,要屏的型号和主板的程序一直,否则会花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考虑?就算接口外形一样,针脚定义也不一定相同啊?难道我想的太多了?

不用啊,   换上去不行的话你就刷码片啊。哪里换个屏还那么多事情啊,插得进去就是了不可能插不进去涩。。靠, 看晚上关着灯你也能插得准   郁闷。

网友:
我还太嫩,要学的东西太多了,惭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