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释 新手,路过留脚印 谢谢

楼主(2013-05-09):
一台优派显示器. 15寸的,. 故障开机闪灭, 有知知声. 后来我拆机, (拆机过程中,拔开了高压线.和屏线,) 之后插电源测试,看那里的响声,,那知道插上电源后没了响声, 后来把高压线和评线插回, 竟然正常了?? -.-??也没了响声,, 正常使用了.,, 求大神们解释,, 这怎么回事?
显示器

网友:
下面的灯光有点暗. ..

网友:
有声音应该是稳压器的问题,至于你说的重新插上就好了的话。。我只能表示无解

网友:
对了 这种你最好把高压包换了

网友:
优派的显示器 19寸的我也遇到过 插拔一边 好拉!!!
到现在也没来找过我 一个月的时候 我去他家修系统 也没问题!!

网友:
还是高压的事

网友:
可能是灯管与高压板接触不好,放电的声音,重新插一下,接触好了,自然OK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