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50.G430.G450上点不显通病

楼主(2013-05-09):
       之前修到过一些V450的独显的机器,开机上点但是不能亮机,电流跳变看似是不过显卡,由于没有波波,搞了显卡没好就换主板了。哎。。。这几天先后收到了好几个这样的机器V450,G430,G450....(不知道咋回事好像在一段时间修啥机器这段时间这种机器会很多——真是物以类聚,嘿嘿)
      先说说问题吧,机器是上点不能亮机,在U口都量过了没短路,看电流向是不过显卡,都是独显显卡芯片是NVIDIA   N10M-GE1-S不知道这种显卡有和G86-630显卡那样的通病吗,都搞了显卡加焊植株都不行,而且这种主板容易变形现在手里边有好几个这样的机器。。。煮熟的鸭子不知道从哪下嘴啊!
      兄弟们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吗给说一下,感激不尽

网友:
沙发自己坐了,纠结中。。。

网友:
先风枪吹吹显卡,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啊

网友(点评):
显存。。。。。。有搞头哦

网友:
直接换掉试试吧   以前搞过一台  必须换新的

网友:
先换个显卡BIOS试试

网友(点评):
好像全版就一个BIOS,换了还是没好

网友:
需要仔细对照电路图,查查信号部分,各个开启信号都需要查查!

网友(点评):
亲,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,能不能给兄弟一下

网友:
我碰到了也是这样裸板电流跑1.19就不动了,纠结中

网友(点评):
同志 啊,同病。。。期待大神

网友:
没遇到过  新手等大神回答

网友(点评):
一起学习一下

网友:
没图是不行的,

网友:
求大神给指点指点

网友A:
图纸个屁呀,它玛德就是显存的问题,不信用风枪吹吹看,它玛德,现在的显存真垃圾

网友:
必须换新的显卡芯片啊?偶换了个从板子上拆下来的(这个是待机供电烧透板子啦)做好后接屏好了出来了联想都正常然后白屏了,以为好了装起来还是不行。我都纠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个屁呀,它玛德就是显存的问题,不信用风枪吹吹看,它玛德,现在的显存真垃圾

显存的问题。。。。这个倒是没注意,你修好过吗?明天试试

网友:
V450没遇到过,不过G430 450都修显卡好了啊,哦 对了,,你是INTEL 还是AMD啊,,,AMD你就干北桥准没错

网友(点评):
呀,我咋一个没修好啊!对了忘了说了都是INTEL的板子

网友:
你用的土炮么,怎么会变形,联想的机子现在BIOS出问题的很多

网友(点评):
不是土炮啊,是***的GGA

网友:
北桥  显存

网友:
这种板子,1.8V不容易出来

网友(点评):
你不会说的是Y450吧,这个没小板的。我量过显卡上1.8V正常的

网友B:
测下usb_oc#楼主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是个什么信号啊?能给仔细的说一下吗?

网友(点评):
好像是USB过流检测,能仔细说一下吗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不容易坏啊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感觉也是,搞了这么躲都没好,误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下usb_oc#楼主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

这个是个什么信号啊?能给仔细的说一下吗?

网友:
期待高手出现

网友:
那还是看看是不是哪里供电不足吧,,,找图子慢慢看,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,,,

网友C:
一量电压
二刷BIOS
三量PCIE偶合电容
四换显卡
五换南北桥,
六换板

网友:
我有一台G450电流0.85-0.90 开始取了显卡没见跳码,在板上拆了一个显G98-600-A2装上还是一样,后一换南桥,北桥,还是不行啊 晕死  不知道路是不是拆机的显卡不行! 谁知道这个机不装显卡显跳码吗?

网友D:
那个高手知道G450不装显卡跑码吗???

网友:
烦呀。我也有一样的机器不知如何下手。。。

网友E(2013-06-18):
看看USB口先,手上有台上电0.7-0.9-0.6-1.3电流慢慢往上加无显,是USB口问题,这个电脑非裸板不安电池,电流上到1.5亮机

网友F:
楼主修好没啊 要是修好了 给个思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量电压
二刷BIOS
三量PCIE偶合电容

修板子的全部过程受教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看看USB口先,手上有台上电0.7-0.9-0.6-1.3电流慢慢往上加无显,是USB口问题,这个电脑非裸板不安电池,电流 ...

USB口的问题是USB口损坏短路了么?
你说的是这个板子是裸板不安电池电流到1.5才亮机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修好没啊 要是修好了 给个思路

没修好,今天 又接到一个有时亮有时不亮,无语中搞了一下显卡,下班了明天试试看好了没有

网友:
Y460更吭,热的都能煮鸡蛋了

网友:
这几种板子,短路问题多些,修好一般都OK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USB口的问题是USB口损坏短路了么?
你说的是这个板子是裸板不安电池电流到1.5才亮机的?

我的是U被客户插坏了,上电到1.5左右亮机是整机不装电池

网友:
我知道G450的显卡是好坏的。 最好是换新的 不贵 不到一百,V系列的BIOS好坏,南桥BIOS容易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个高手知道G450不装显卡跑码吗???

必须跑码啊 就是不过显卡呗

网友(2014-11-14):
这个机就是显容易出问题啊,一般加下就好了。加不好就只能换了

网友:
这问题没遇到过,但是你说的那种现象我确实经常碰到,就是只要一台机子出现一种问题,后面来的机子基本上都差不多是一样的问题,而且还修不好

网友:
新手等大师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