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电点不亮,坏内存会报警,好内存通不过,这是坏在哪里了?

楼主(2013-05-09):
intel e210882,没有资料。开机能上电但是不亮机,各路电压、复位、时钟都有,检测卡 00-22-25 然后不动;
换条坏内存上去,开机三声报警,检测卡00-23,然后不动;

看样子好像开机时序是走完了,现在是哪里的问题? 时序之后的事情不太清楚......

网友:
目测cpu供电和底座部分有点发黑黄,应该是长期电流过大引起的,有没有可能cpu底座有问题?
lga775,没有bga,有问题也没辙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A:
不过显卡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过显卡吧。。。

集成显卡的呀

网友B:
测一下系统管理总线看看正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一下系统管理总线看看正不正常

刚才测量了一下,都是3.3的电压,频率没测,示波器速度不够

网友C:
内存的SPD信号是否正常,内存槽旁和背面有没断线,25检测到内存而内存不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的SPD信号是否正常,内存槽旁和背面有没断线,25检测到内存而内存不过

非常惭愧,您说的spd信号指的那条信号?怎么判断正常与否?望指教

网友C:
内存238脚就是VCC SPD信号会有个1.8到3,。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238脚就是VCC SPD信号会有个1.8到3,。3V

238有3.3电压,内存1.8供电也有的。

网友:
测一下系统管理总线再刷个BIOS试试。

网友:
上个独立显卡试试,还有再量量0.9V的基准电压有没,再不行 干北桥

网友:
干!可惜现在还没有bga

网友:
这个先刷bios,不行就压桥,压cpu看!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刷BIOS好了

网友:
我遇见过,刷BIOS

网友:
首先问一下是什么芯片组的  查一下内存槽238脚的  负载供电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