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v408

楼主(2013-05-09):
今天接到一本本
三星rv408   二修的  主板被要种破坏  上面一个元件也被被摘掉了
大家看看是什么元件

网友:
找个图纸查查

网友A:
BIOS吧,量量脚位的阻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吧,量量脚位的阻抗

有没有板子   帮我看看 啊

网友B:
图不是很清晰只有有板的朋友可以帮到你。可以自己先看一下电路猜一下。

网友C:
看脚位大小有点像BIOS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不是很清晰只有有板的朋友可以帮到你。可以自己先看一下电路猜一下。

看电路 有点象bios   可是不可以确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脚位大小有点像BIOS。。。。

认可     可是还是不确定

网友D:
边上没有料号吗? 比如u10  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边上没有料号吗? 比如u10  啥的。

没有一个料号  整块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图片要仔细啊。看不清楚啊

人穷  手机像素差啊

网友F:
楼主呀,确定是BIOS,我手里刚好有一块,进水机

网友G:
怎么现在好多的主板上面都没元件号呢?这没标号的板子以后可怎么修呀?

网友:
是BIOS 多半是上家或者上上家修的人没修好 连BIOS芯片都不还原了 鄙视这样的维修人员!

网友:
BIOS吧?你测下8脚的电压是不 3.3,四脚是不是接地就可以确定了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呀,确定是BIOS,我手里刚好有一块,进水机

我也确定了   料板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怎么现在好多的主板上面都没元件号呢?这没标号的板子以后可怎么修呀?

摸索着修

网友:
我的那块也放弃了,找不到点位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