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0 集显灰屏求救

楼主(2013-05-09):
故障现象:内接灰屏外接正常。屏线换过、屏换过(屏 用驱动板测试正常)、GL40的北桥换了2片一样、BIOS也换了几个版本的都一样 。CPU 内存也都换过试了。实在没辙了。有那位大哥碰到过 指点一二
cpu

网友:
看看显卡背后的一些电感有没有损坏,或不导通的。

网友:
你换一块屏试试。用驱动板点行不一定主板上就行

网友:
EDID 有测过吗

网友:
搞定了 北桥少了一个1.8V 连接RT9173的VREF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。换了就可以了 。主板一直没有认真量 绕了一大圈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