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K8T890T,CPU供电短路问题

楼主(2013-05-09):
板子是昂达K8T890T,测量CPU核芯供电没有:
    1、测量下管的D和S都接地,将所有下管都拆了测量,下管没问题,板上D极也不短路了。
    2、测量电容,都短路,将所有电容都拆下,测量板上电容的两个点都短路。
    3、将电源管理IC拆下,再次测量板上电容的两个点,还是短路。
    4、再将CPU边上的所以测量有短路的电容都拆下,再次测量板上电容的两个点,还是短路。
    5、将北桥也拆了,情况还是相同。
找不到问题了,哪个大大能帮忙判断下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直接加电烧啊  看下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你测量的时候CPU拆下来了吗
?????

网友:
CPU已经拆下了,同时内存供电也短路,我将下管、电容、IC都拆下还是短路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上管击穿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上管也拆了.有驱动芯片拆了.

网友:
看有没电阻坏,还有一般都是电源芯片坏

网友A:
内存供电也短路?这不没一点关系的嘛,你测对位置没?

网友:
上管在板上量是没有问题的,芯片都拆了(CPU附近、北桥附近、内存附近所以芯片都拆了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供电也短路?这不没一点关系的嘛,你测对位置没?

测对的,我是说两个地方都短路,一个是核供电、一个是内存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