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人指点!4738G雷打不认网卡!请指点一下!

楼主(2013-05-09):
机子刚来是开机掉电微短,网卡发烫,摘了就正常了!买了新的网卡装上不认网卡!南桥换了!BIOS刷了!就是不认网卡!
供电都正常42,25,14,30,36,9,10脚都是3.3V。
27,33,39,24,18,21,11,8脚都有1.2V
17,16,22,23与南桥通讯对地阻值网卡这边470,南桥那边370!
晶振有起振
2脚有复位,3.3V
3,4,40脚有3.3V
43,44连接的芯片是空的,没有码片的!
现在查到是19,20,1,26脚没有电压!19,20是直接南桥过来的,南桥换了!

网友:
在线等一下!高人快来!

网友A:
焊接确定是好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接确定是好的?

确定焊好了!每个脚我都认真看过

网友B:
网桥是好的吗!不行就查供电时钟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桥是好的吗!不行就查供电时钟复位

网桥坏了了也不会导致认不了网卡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说不定啊!反正雷击岗桥坏的很常见   1117也可能坏哦

网桥我都换啦!

网友C:
是不是新换的网卡芯片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新换的网卡芯片有问题啊。

我也怀疑我是不是买假货了

网友:
19.20 时钟没有

网友:
雷打的是有点难修  得慢慢的仔细查了

网友D:
很怀疑芯片是坏的,再淘个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很怀疑芯片是坏的,再淘个试试。

不会那么倒霉吧!两个都是坏的!只好换一家买了!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!只怪无良的芯片商!买的应该是打字的!我换了一家买了芯片换上去就好了!本来就是网卡问题的,被芯片商给我两个打字的我,害我走了那么多弯路!浪费我三天时间

网友E:
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

如果供电正常,与南桥通讯也正常的话!那我也建议你换一家买个芯片试试!

网友:
再换一个网卡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