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35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05-09):
DELL1435 独显主板
    1、上稳压电源待机是0.03,电压到0.32左右就开始掉电,一开始看到这个故障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地方没有做好绝源啊?我把机器拆成裸版后是原故障
    2、既然不是上面的故障就偶可能是主板的某个芯片的问题了,先把bios的电池处放电试一试吧?放电结果能开机了,又重新启动了一下机器还是原故障,我只要每放一次电或者不放bios电池就能正常启动机器,启动后一切正常,
    3、现在傻眼了!唉!在刷个bios试一试吧?刷完后还是不行!我测量了一下bios电池电量3.05v,找了块3.2v的电池换上看到电流上去了,上屏测试居然亮了,多次测试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机器的正常待机待机电流是0.15-0.18,开机正常电流是1.25左右。
    4、多次重启测试O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面我在给大家上传一个bios程序吧

网友:
我换了一个3.2v的电池,又刷了一边bios就好了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的问题点不在电池的电量问题。正常电池电压3V就行了。2。9应该问题都不大。而你测出来都有3。05V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的这个问题我还是知道的,有一些dell的机器就是这样机器不止这一个

网友(2014-05-22):
看看。可能你那BIOS没焊好

网友:
可能BOIS没有刷好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我这个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bios coms 北桥 显卡 cpu 内存  刷过 换过修过 现在电流0.7不跳变,求思路 大哥帮帮忙

网友:
应该是BIOS没刷好,电池3v还不行,没遇到类似的情况,学习了

网友:
bios可能性大一点!

网友(2014-06-23):
我的也是这样的 但是电池是3.2 唰了BIOS还是一样 电池拿掉才可以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