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25有复位 电压正常 不跑码

楼主(2013-05-09):
拿到主板,发现不跑码,测量网卡下面c244和247短路了,网卡烫手,然后就去掉,结果还是不跑码,再查全板供电正常,也有复位,假负载cpu的,内存的,pci的都无异常,usb对地阻止正常,网卡电压正常,因为我怕没有网卡也会引起不跑码就换了一个好的。现在没有思路了。

网友:
问题补充,我bios也刷过了

网友A:
南桥发出平台复位了吗?

网友:
给出测量各条件数据。。。这样好让大家分析

网友:
跑线路啊。看接到网卡的线路经过的元器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发出平台复位了吗?

肯定有啊pltrst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有没什么供电芯片或者桥虚焊

桥虚焊能量到吗?

网友D:
按照时序检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照时序检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电压已经查了一遍,没有查出问题。

网友:
雷击的板子 ??  一般网卡烫手  去掉后 不跑码 直接报废

网友:
查CS#信号了吗

网友:
拜托把这个图纸分享一下吧,我也有张这个板子,别人拆网卡掉了许多元件。

网友:
不同板的上电时序不一样呀,可以按时序来一步一步检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照时序检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路过学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桥虚焊能量到吗?

查查总线嘛 看看CPU到桥总线有没有异常  CPU到南桥数据线有没有异常 北桥到南桥的总线  你这板网卡发烫 应该是被雷击了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网卡坏了,,桥坏的可能心也很大啊。换个桥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