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 待机0.027 不触发该怎么查 怎么修 谢谢

楼主(2013-05-09):
IBM T40 待机0.027  不触发该怎么查 怎么修 谢谢

网友:
翻到图纸,架起设备,看到流程,一步一步的来,IBM T40的资料还是很好弄,而且很全的。

网友:
查图纸 根据流程 一步一步检查

网友:
从开机按键开始测啊

网友:
找图纸,查上电时序

网友:
这个我蛮熟悉的   先确定待机是否正常后  再测开关上有否有电压 如果没有就得查看开关电压来源,如果正常 就查下EC工作条件和他的开机脚是否有跳变 还有发给南桥的开机请求 和南桥发来的退出S3 S4状态电压跳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