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坏华硕M4N68T 主板

楼主(2013-05-09):
在客户机子上的主板,故障不跑码。忽悠客户跟更换了新主板。
其实这个主板还在保。客户离开后。我清理灰尘,然后跑马正常。以为白赚一块主板。装了台电脑。谁知道这个主板连续工作4小时左右就直接断电无法启动。放到第二天又可以正常使用几个小时。
然后把主板返回售后。谁知道售后检查后说没问题又给返了回来......
郁闷无比啊!今天闲来又拿出这块主板。一看再过几个月就过保了。然后就动起坏心思来。怎么搞坏呢?
先是拆了个打火机的点火器,对着IO,PCI-E ,PCI 一顿乱打!上电测试竟然一切正常。然后又对着EPU(CPU电源管理芯片)一顿乱点。竟然还是跑马正常!
  后来想到烧机大发,直接可调电源19V 对着COMS电池的正极点了两下!
然后再测试!哈哈哈.....
不触发!终于弄坏了.......

网友:
这样搞坏了,这样售后也保不了,到时说你这块是人为故障,不保就白搞了

网友:
如果碰巧你高坏的就是故障点,保修回来还行,如果以前的故障点不是你搞坏的地方,保修回来故障依旧

网友:
这样也是无补于事啦。

网友:
这次应该是把桥弄坏了,这个估计是他们修不了的。修不好就要换良品啦!

网友:
呵呵 售后给你修好了 又去了几个月

网友:
楼主这是什么用意哇?故意搞坏,有没有这么样子啊?我想不通了都

网友:
LS 故意搞坏是要去质保的。因为原先故障出现难以判断。返修时直接被原版拿了回来。所以扩大故障!再去质保

网友:
聪明,我之前也有MSI G31主板,不定时断电,发到售后又给发回来,过了一个月,最终把桥搞垮了,换新板回来。

网友:
楼主   聪明啊  呵呵  是的有些板子像你这种情况多的很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我上次也有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 我师傅叫我换了个u就好了  还有一次也是一样的问题  换什么都没有用  不知道什么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