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自校准完后全是坏道

楼主(2013-05-09):
  如题一WD80G硬盘自校准后全是坏道,是什么原因,自校准完后还有什么工作需要做吗

网友:
你时间不到句断电了

网友:
看一下校准日记,这个一定要去做

网友:
SF只后要全盘擦除

网友:
自校后是否有全盘清零过呢? 或者没有自校完成吧.

网友:
用MHDD的 ERASE处理一下看看什么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