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机

楼主(2013-05-09):
今天弄一台台式机,死机症状,开机进系统下载个鲁大师测试,测试结果,CPU的温度在75℃,南桥有点烫,用了5分钟就挂了,换了个CPU竟然是蓝屏,硬盘测了好的,求解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要见怪,小弟是新手。

网友:
换块新 板子试试嘛,

网友:
    测下内存条有没有问题, 还有ATX电源,,

网友A:
内存和电源换了,还是一样,只有机箱和主板没换了,主板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吗???

网友:
换个CPU风扇试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和电源换了,还是一样,只有机箱和主板没换了,主板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吗???

会的,, 你换个主板试试,,

网友:
同意楼上,CPU上一定要加导热硅胶

网友:
换主板试试

网友:
南桥上面放个风扇呢,

网友(2013-11-24):
我手上一台hp的进系统1分钟就四死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