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捷波主板关机后自动开机维修思路

楼主(2013-05-09):
型号M2A693PLUS-VP  NV双桥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关机了之后自动开机 IO是Fintek的型号是F71872FG的,我想换个IO试试。手上有个F71882FG的能否带换

网友:
刷BIOS。
看PSON#自动开机是怎样的变化,它变低了,是由SLP_3引起的吗?如果是,那SLP_3置高又是由IO发送高低高引起的吗。。。
等等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是装的WIN7系统么?如果是,一般关掉网卡网络唤醒就可以了哦。

网友:
你的这两个IO应该不能代换,具体再查它的引脚定义

网友:
IO拉低电源绿线的,自动开机的时候它肯定会被拉低的。
看看它是怎样被拉低的。是按正常的过程被拉低的,还是异常的这样。
好吧,这只是我提供的一种方法,一种猜想。建议。
我并没有去实践过,也并没有用这个量法找出过什么问题。
只是个建议。

网友:
从前几碰到昂达P43的不定时自动重起有时候一开机就会重起,有时进系统不超半个钟也会,BIOS I/0换过,南桥重植,PSON绿线待机时4V换过相关的电阻,还是没觖决,最后放弃。修好通知我一声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