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板改通用模块不出电压求救

楼主(2013-05-09):
黄线:MOS  D MOS管中间脚
黑线:接大电容负极
红线:接持续供电VCC  变压器出来次级绕组负极的小电容正极二极管的负极
白线:接光电耦合器4脚(3脚一定是接地)
绿线接大电容正极
前提:大电容有300V
      拆掉MOS
      拆掉PWM芯片

我按照上面的接法接的,没电压输出,300V电容有电压,红色线接的50V电容那里没电压,如下图,小电容换了,二级管也换了,还是没12V到17左右的开启电压,求救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是一个电压都没有出来吗

网友:
这种电源板直接修嘛,还改?把事情复杂化

网友A:
不熟悉的话,还是建议修吧,改,也是需要技术的

网友B:
LD7575电源还改?既然都接正确了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就是后面有短路啊。再检查输出端,把高压板供电先断开试试。

网友C:
看你的画的图和文字有点对不上,你文字写黑线接大电容负极 在图上是接C5负极,C4和C5是共地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你的画的图和文字有点对不上,你文字写黑线接大电容负极 在图上是接C5负极,C4和C5是共地的吗?

对不上月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D7575电源还改?既然都接正确了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就是后面有短路啊。再检查输出端,把高压板供电先断开试试 ...

不是LD7575,是INN801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熟悉的话,还是建议修吧,改,也是需要技术的

问题不是怎么改,是开启没电压出来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你的画的图和文字有点对不上,你文字写黑线接大电容负极 在图上是接C5负极,C4和C5是共地的吗?

对不上找月饼

网友:
这电源还是比较新啊,为什么要改,修还是很容易的啊,而且稳定。

网友:
你要确定输出极的元件要正常,反馈电路也要正常。这个模块的话是取代啊热端这块的。楼主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冷端电路吧。

网友:
后面短路了么? 短了也没输出的

网友D:
你用的是DM0565吧   那板子是ILPI多少来的,LED   其实很容易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用的是DM0565吧   那板子是ILPI多少来的,LED   其实很容易修的

是LED的,哎,技术不到家啊。

网友:
我淘宝公司有这板子

网友:
HV脚接300V的电阻有问题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