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板号为 daor13mb6e0裸板外接不显,内接显示,我想裸板外接显示,该怎么办,

楼主(2013-05-09):
现在就一个光板,别的什么都没有

网友:
我也在学习中!

网友:
不接内屏直接插外接不就亮了吗?前提是外接可以亮

网友A:
但是不亮啊,主板是好的,我拆了同一型号G4的机子  裸板外接也是不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但是不亮啊,主板是好的,我拆了同一型号G4的机子  裸板外接也是不显

有的好像是得接内屏,然后切换过去才亮。大部分应该是直接接外屏就亮。

网友:
看来我还得买个G4的键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