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我看看图纸

楼主(2013-05-09):
我想知道VS高电平 PQ3导通了么 谁能最好帮我分析下 我很菜谢谢

网友:
不一定,受控于ACOFF

网友A:
VS高电平,ACOFF低电平时。PQ3导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S高电平,ACOFF低电平时。PQ3导通

请问导通的时候PQ3 PQ2个是什么状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S高电平,ACOFF低电平时。PQ3导通

acoff  导通那么PQ3 第二脚不是0V了吗

网友A:
VS高电平,ACOFF低电平时。PQ3导通  PQ2截止  PQ1的G级是低电平  PQ1截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S高电平,ACOFF低电平时。PQ3导通  PQ2截止  PQ1的G级是低电平  PQ1导通

  低电平可以I理解为0V吗  三极管学得不好 唉 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S高电平,ACOFF低电平时。PQ3导通  PQ2截止  PQ1的G级是低电平  PQ1导通

PQ三导通我知道  变成了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VS高电平,ACOFF低电平时。PQ3导通  PQ2截止  PQ1的G级是低电平  PQ1导通

PQ3是个NPN型三极管  2脚是高电平导通  1脚电压被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3是个NPN型三极管  2脚是高电平导通  1脚电压被拉低

1脚直接接地了吧  PQ3是不是饱和 还是仅仅导通  不管仅仅导通还是饱和 都直接接地吧

网友C:
这里三极管是作为开关管来用的 不要去纠结三极管的三种状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里三极管是作为开关管来用的 不要去纠结三极管的三种状态!

晕了 按照哪三种状态  根不对不上  这不科学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coff  导通那么PQ3 第二脚不是0V了吗

是的

网友:
PQ3 导通 pq2截止
这个是仁宝的预充电电路

网友C:
楼主要知道这个电路的作用在去了结这2个管子的作用吧 这样就很好分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要知道这个电路的作用在去了结这2个管子的作用吧 这样就很好分析了

三克油 三克油 三克油

网友:
去基地学吧。有十天的免费电子基础课程学完两个月就能修板了。

网友:
VS电压加到PQ1的S极,P管要想导通G极要为低。  VS经PR6加到PQ3的B极,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,C极接地使PR7与PR13分压后加到PQ1的G极,S>G场馆导通。
PQ3的B极受控与PQ2的ACOFF信号,此信号由EC控制与适配器信号成正比, 适配器检测信号为有效时则ACOFF为无效也就是低电平,当适配器检测信号为无效时ACOFF则为有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导通的时候PQ3 PQ2个是什么状态

pq3导通时pq2处于截止状态

网友:
楼主,一台笔记本,没有装电池,刚插上适配的瞬间,ACOFF,你觉得可能有电吗?肯定为低。PQ3控制极不就是高了么。这也要分析。I服了Y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