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型号的蕊片

楼主(2013-05-09):
请帮我查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蕊片

网友:
图片也太小了,是用在哪儿部位的,先了解,就能大概知道是什么作用的

网友:
搞张大点图片   看不清

网友:
图太小了,而且还放不大。

网友:
在主板的什么位置、

网友:
看不清楚啊

网友:
大哥看不清啊

网友:
拍一张清晰图。

网友:
去搜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板上的芯片 ,有4脚和7脚的,。输入和输出的,短接下就OK了,是电压输入和输出

网友:
这个还真看不出来,你可以百度查啊

网友:
勉强看清是一个16PIN的集成电路。型号好像是177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