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30 集显,偶尔不能亮机

楼主(2013-05-09):
DELL N4030 版号:DJ1 10212 集显,偶尔不能开机,开机进入系统后测试温度死机,刷过BIOS,换过CPU,故障依旧,求高手指点迷津,谢谢!

网友:
补充一下,HM57单桥也换过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看电压波形,  图纸上的PG和复位电压也测一边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机子了,刚开始是跑3D会掉电,结果刷了个BIOS就偶尔能开机,原BIOS没存。楼主有没修好。

网友:
把桥换了试试,我最后把原桥重植弄上去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