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接口13脚应该是多少电压

楼主(2013-05-09):
我有一机器老是死机,开机状态下测得显示器的VGA13脚为2.69V,换一个显示器则测得VGA13脚电压为4.98V,那么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显示器电压是不对的呢?

网友:
行信号,不对地基本上就是正常的,具体真没测过电压

网友:
这个信号不会导致死机的

网友:
显示器的VGA 13脚为3-3.5V,太低是该脚保护二级管击穿,会出现无信号提示,

网友:
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