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机故障--求助

楼主(2013-05-09):
主机裸机进行检查,即只连接电源、主板、内存、CPU
故障:进入bios数分钟后,电脑死机,什么操作都没反应。
请问这是什么故障?

网友:
死机时电压正常?内存 U change?

网友:
检查下CPU的针脚会不会歪斜或是CPU座(intel系列)的那个些脚会不会折弯了,确认cpu安装没问题!还不行的话就换个内存等试试!

网友:
换电源或进PE看看还会不会死机

网友:
散热有没有处理好?

网友:
是啊,看看散热处理还了没!

网友:
不进BIOS死机吗????

网友:
散热,换内存

网友:
散热问题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问题,你没有放上散热风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