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ome按键问题简单维修

楼主(2013-05-09):
客户反应iphone4放着不动有时候自己启动语音识别,还有时候home键不灵。报价100元修好,客户还价80,开干,反正坐着也没事,
1、拆机、拔掉尾插排线,测量TP423测试点,电压0.9V还在上下变化,明显偏低,正常1.75V。

因为客户机以前是修过的,怀疑漏电,拆除C227、DZ10后测量电话1.75V,搞定。

以为问题已经结束,看板比较脏,丢超声波50W清洗5分钟,吹干上机,测量电压还是1.75,装机给客户,收钱。

没想到第二天客户就来了,说还是一样的问题,晕了,只好在弄吧,测home键电压确实有时候不稳定,上下飘忽,以为板层漏电,又是刮,又是洗的,处理了一通,没想还是一样。
这么简单个电路还不信搞不定了,找到电压来源,home键电压是通过R57上拉到1.8V的,测量R571.8V正常,下端1.75也正常,没想在测的时候R57竟然直接翻起来了,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,上次修电源的时候电阻给搞松了。

221K电阻01005的太小,在中间,实在不好焊,飞线吧,找到1.8V电源 C136,在正极接个200K的电阻,飞线到测试点,测量电压正常,反复测试,确认没问题了,装机,交付客户,至今一个星期没来了,应该是已经修复。

小问题修了好半天,高手勿喷!!

网友:
收费咋那么低?手机跟笔记本的电路很多事相通的吧?

网友:
问题虽小,但是我觉得收费太低。呵呵

不收个300-500对不起你这技术啊!

网友:
拿到机器就知道问题了,怎么也睡修苹果的高手,这个上拉就是苹果的home键把

网友:
楼主有心、不过是不是要的太低了

网友:
收这么低,市场早晚被破坏掉

网友:
修苹果报价这么低,鸭梨好大啊

网友A:
收费过低,还有拆掉了屏蔽罩不安装。

网友:
收费有点低把 才80 哎 现在这市场

网友:
看见用咬一口的,你就得很咬他一口,不能客气!唉!!!

网友:
收费太低了,

网友:
修苹果你收80元,你牛呀

网友:
问题虽小,但是我觉得收费太低。呵呵

不收个300-500对不起你这技术啊!------真的是这样的啊,技术啊,低价了!!!

网友:
收费太低了 用烂苹果的有钱,修修起码300,不如、然对不起咱的技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收费过低,还有拆掉了屏蔽罩不安装。

感谢各位坛友热情围观,确实有点低,屏蔽罩不是我拆的,是客户以前修别的问题拆的,刚开始做,竞争激烈啊,市场家家都在修,低价揽点做做~~

网友:
没办法 竞争影响价格!!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看完前面二句开价100还价80.后面的我直接忽略了、这生意做的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从1.8V接地滤波电容的正端接个电阻直接飞线到R57这个上拉电阻修复故障的吗

嗯,是这样的!

网友:
强烈鄙视收费低的维修人。鄙视。

网友:
问题虽小,但是我觉得收费太低。呵呵

不收个300-500对不起你这技术啊!

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