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不加电维修

楼主(2013-05-10):
SL410K不上电维修
    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从外地寄来的SL410K机子,说是不开机,无待机,不触发,然后同事就给拆机了,看看板子什么情况, 然后就跟我说板子被人修过,我问了下修了什么,他说待机这里,然后我就叫他下份图纸看看,他就量了一会,没什么短路之类的,把待机芯片给换了,之后还是一样的效果,后来就说要不你看看吧,我拿到板子之后大致看了一下板子,待机、CPU供电、时钟、保护隔离,而且有几处细微的地方被人为改动过,我看完之后我就问了下同事,你动了哪些地方,他说就换了片ISL6237,然后我就把动过的地方都重新加焊了一下,我想可能上家没修好或者其他原因最后把芯片随便吹上去就完了,接下来量了下各路供电,确定没有短路了,通电限流2A,插上电瞬间从0.01掉到0.00,量3、5v全无,

从上图可知,ISL6237的工作要有VIN-19V;ONLDO-4.32V(19V通过两个分压电阻而得);LDO输出线性5V   ;REF线性2V;VDD线性5V;量3V5V_EN只有0.6V。

3V5V_EN是由线性5V直接上拉而来,PR116一端有5V,另一端只有0.6V,看来芯片可能没有满足某种条件,没有完全工作,才换的芯片应该不会有问题,无奈之下又顺便看看其他被动过的地方

从上图看PR173PR174均没装,我就将连在上家连在一起的焊锡拖开,在PR174旁边有个PR172,从图可知PR172是一个470的热敏电阻

上图为热敏电阻PR159,形状和颜色和电容很类似,
上家将PR172热敏电阻换成了电容,导致PQ63的2脚为高电平导通,将SYS_SHDN#信号拉低,关闭系统供电,所以导致通电之后立刻从0.01掉到0.00,于是把电容拆了,没找到热敏电阻就换个470欧的电阻装上,在上电,不掉电了,在量3V  5V,只有1.8V左右,怎么偏低,还有什么不对呢,就仔细观察6237附近,发现图纸上标有PC83这个电容,板子上面竟然没有,就补上一个,在通电,3V5V出来了,装上CPU,内存,接屏亮机,

整机装起来测试OK,至此维修结束。

顺便附一份SL410K图纸

补充内容 (2013-5-12 10:43):
帖子的图片不能显示,我放在下面上传的

网友:
楼主发贴辛苦了。不过 不能引用 QQ空间的图片。 不能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楼主修的真仔细,功底不赖。

网友:
昨天晚上发的时候还能显示,怎么今天不能显示了,回去重新发个吧

网友:
        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从外地寄来的SL410K机子,说是不开机,无待机,不触发,然后同事就给拆机了,看看板子什么情况, 然后就跟我说板子被人修过,我问了下修了什么,他说待机这里,然后我就叫他下份图纸看看,他就量了一会,没什么短路之类的,把待机芯片给换了,之后还是一样的效果,后来就说要不你看看吧,我拿到板子之后大致看了一下板子,待机、CPU供电、时钟、保护隔离,而且有几处细微的地方被人为改动过,我看完之后我就问了下同事,你动了哪些地方,他说就换了片ISL6237,然后我就把动过的地方都重新加焊了一下,我想可能上家没修好或者其他原因最后把芯片随便吹上去就完了,接下来量了下各路供电,确定没有短路了,通电限流2A,插上电瞬间从0.01掉到0.00,量3、5v全无,
从上图可知,ISL6237的工作要有VIN-19V;ONLDO-4.32V(19V通过两个分压电阻而得);LDO输出线性5V   ;REF线性2V;VDD线性5V;量3V5V_EN只有0.6V。

3V5V_EN是由线性5V直接上拉而来,PR116一端有5V,另一端只有0.6V,看来芯片可能没有满足某种条件,没有完全工作,才换的芯片应该不会有问题,无奈之下又顺便看看其他被动过的地方

从上图看PR173PR174均没装,我就将连在上家连在一起的焊锡拖开,在PR174旁边有个PR172,从图可知PR172是一个470的热敏电阻

上图为热敏电阻PR159,形状和颜色和电容很类似,
上家将PR172热敏电阻换成了电容,导致PQ63的2脚为高电平导通,将SYS_SHDN#信号拉低,关闭系统供电,所以导致通电之后立刻从0.01掉到0.00,于是把电容拆了,没找到热敏电阻就换个470欧的电阻装上,在上电,不掉电了,在量3V  5V,只有1.8V左右,怎么偏低,还有什么不对呢,就仔细观察6237附近,发现图纸上标有PC83这个电容,板子上面竟然没有,就补上一个,在通电,3V5V出来了,装上CPU,内存,接屏亮机,

整机装起来测试OK,至此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啊 一般人家少件的机子我都不修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很好 赞一个

网友(2013-06-21):
厉害啊,二次维修我的最怕

网友(2014-07-10):
整体来说还是修的不错

网友:
饼哥在视频里面曾拿这个故障举例说明教学, 一样的故障点

网友:
高手都在民间

网友:
楼主技术到位

网友(2014-09-22):
学到了。下次我也试试

网友:
我这里还有块儿独显的SL410K开机电流到1.6a掉电,测试HWPG有3.3v电压,NBSWON电压3.3v正常,刷过BIOS再没搞,此机散热管坏,怀疑显卡被烧坏(但是没短路),各组电压都出来了,没思路

网友:
膜拜一个,不会电路的路过

网友:
被上家高掉的零件 高错的零件都能还原  要我就不行....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很仔细 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图纸就没有了,晚上了,当时也没有想起。。版号,南北桥型号也没看。废话不多说,只记得销售型号是,东芝m306客户拿过来说是,用久了死机。我拿过来加电进系统一看,正常的,用鲁大师进行温度压力测试,其他温度都正常就是cpu的温度70多度左右,测了四分钟左右马上掉电,再重启,刚要进系统画面,掉电,再重启故障依旧。等会儿冷却了,再重启又可以进系统,鲁大师压力测试70多度,马上掉电。。虽然我还是小小白菜鸟一个,但是我在唐工远程学到的,如果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会不开机。既然可以开机,还可以用,那么就不是这个问题。清理风扇,出风口,加硅胶,还是一样的。感觉是散热片坏了,当时又没有,就只有从usb电容旁边飞根线过来,因为风扇的供电时5v,usb供电也是一样。弄好后,开机进系统,鲁大师检测,温度稍微低几度了,测了好久都没有掉电了。装好,故障解决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