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电脑时控开关

楼主(2013-05-10):
请帮忙看看电阻多大 还有一个黄色是什么??

网友:
今天拆下来了帮忙看看多大的电阻 黄色的是什么

网友:
这东西就不用修了,才几十的东西。

网友:
黄色是电容,电阻 是串联还是并联?

网友:
黄色是电容

网友:
典型安规电容,电容一般不坏,电阻几百K吧

网友A:
电容。坏得极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。坏得极少。

谢  谢 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