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维修问题

楼主(2013-05-10):
       昨天拿到一个电源,拆开看有一个大的电解电容鼓包了保险烧了,我直接换上好的,然后通电保险又烧了!问题应该出来哪?电解电容是200V 330UF的。正在学习维修电源,希望给我师傅指导一下!谢谢

网友A:
好歹也要先检查一下有无短路什么的才行啊!!!

网友:
桥坏了,炸保险桥必坏

网友:
新手更换电容一定要注意电容的正负极有没有装反,一般电源会烧保险,问题基本在电源热地重点检查桥堆.开关管,二极管一般问题都能解决!

网友B:
正负肯定是没有反的,可能是还有其他地方还有问题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AC两端有没有短路,再看DC两端;AC两端就是桥、电容、DC就是开关管、大电容、电竹、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歹也要先检查一下有无短路什么的才行啊!!!

嗯,因为当时有点急!换上明显坏的就通电了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正负肯定是没有反的,可能是还有其他地方还有问题

那现在修好了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现在修好了没!

没有  还没时间去弄它,客户直接买个新的换上了!暂时不管它

网友:
常风整流桥,开关管,电容易坏,查清楚再通电

网友:
原因查出来了4个二极管全部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