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第一次开机系统死机

楼主(2013-05-10):
         这台机器原来的故障是不定时的重启或者死机,后来换个电源,不定时重启死机的问题倒是没有了,但是,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,刚进系统没一会就死机了,关机在开一天都没事情了,(主板电容没有鼓包)

网友:
再换个电源试一下

网友:
这些人都是来打酱油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管理模式没有设置好

网友:
检查CPU温度是否正常,再就是看硬盘数据线与主板插口是否接触不良,最后不行就重装系统了

网友A:
cpu温度正常 满载40度左右  5000+   系统重新安装过  硬盘没有坏道 内存用软件测试没有报错

网友:
主板电容性能不好了,以前遇到过。注意要换高频的

网友B:
多是主板问题,先说明主板型号吧

网友:
可以在当天第一次开机后,不等死机直接按重启,看看是不是正常了

网友:
主板是昂达mcp6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是主板问题,先说明主板型号吧

主板是昂达mcp6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温度正常 满载40度左右  5000+   系统重新安装过  硬盘没有坏道 内存用软件测试没有报错

注意小地方,以前我的电脑从启动到开机主板界面要30秒左右,在主板界面还要停30秒左右,最后才开始进系统。一个多月没怎么弄它,最后自己就好好弄了一下,其实就是硬盘线到主板的问题,重插主板sata插口就好了,现在开机到windows界面才32秒。你可以注意下小细节,实在不行就动主板了,主板电容没鼓包不代表电容没坏。

网友:
更换内存故障消失。很奇怪内存在别的机器上不会出现这种故障!

网友C:
按楼主的方法,看来是内存条结触不良旨起的故障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楼主的方法,看来是内存条结触不良旨起的故障啊。

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低,已经反复插过多次,这2条内存只有在这台机器出现这个问题,换到其他电脑故障消失,用软件测试内存还不报错!

网友:
一般是主板的问题,这种情况不太好查,只能用好的主板代换一下,再试机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电源 主板显卡 硬盘 一个一个代换
硬盘 可以扫描下坏道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你電腦啟動開關的問題,可別排除了